飞利浦液晶显示器 190EW插电灯亮下就灭

楼主(2012-07-04):
没发现配件烧坏 测电压 5V  12V都有
12V 存电不消   求高手解决  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   或者是高压部分   我就换了个电源IC7575  故障一样都不知道是打雷话还是飞利浦通病   有两台都这样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,上灯

网友:
还是C5707这一块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nage   12v  5v de  zainali  ce  ya

网友:
       这个很明显是高压短路嘛,12V 5V全有你换7575要干嘛?着重查后极短路问题,你仔细看看4620,应该是有个4620挂了。

网友:
修过好几个,都是灯管线脱焊

网友:
点下灯管不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