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HK350电源,接主板,开机,电源风扇动一下,就停下来

楼主(2012-07-04):
航嘉HK350电源,接主板,开机,电源风扇动一下,就停下来。短接绿线与黑线,电源风扇转正常。查紫色SB5伏,正常,12伏,5伏,3.3伏,均有电压输出。本人是小小白。请高手,指点一下。

网友(点评):
按负载能力弱来修,论坛上就有不少的帖子,通常要查待机5V的滤波电容,大电容和50V的加速小电解、后级输出电容

网友:
顺着紫色SB5向前找到最前边2级管边上的1000uf电容换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首先要测试300V大电容是否有漏电,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,其次是PWM控制IC的震荡电容,有问题也会早场这样的问题,300V出来经变压器到功率管的G级或者是C级的电容有容量下降也会一起此问题一般来说都是4.7UF/50V或者10UF/50v这样的

网友:
不知道主板是不是好坏呀,你说的是接主板上呀

网友:
电源带负载不行.看看主电源的大电容和后级电容有没鼓包./

网友:
是主板用问题了吧,换主板试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