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每个图纸的前几页会有上电时序是吗?

楼主(2012-07-04):
例如联想 G475的  ,
下面有好几个图纸方面的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
1 :经常听大家 提起说测什么总线的。
请问:笔记本上总共有多少总线?  南桥到北桥一根 ?  北桥到cpu一根? 内存到北桥 ?pci ??
各种疑问呀,请赐教  例如下面的一张图 。

2:经常听起大家还说什么时序的,请问图纸的前几页有时序是吗?
我把图传上来了,大家看看是不是。
如果是,为什么看起来这别扭呢,和老师讲的不一样呀,我都看不明白

网友:
都是供电表示作用吧~比如这个操作那个 那个就1根咯~【简单的说法】

网友:
如和看懂电路图很简单的~找个老师教你^^

哟西

网友:
呵呵。。楼主你这些问题估计坛里的兄弟们回答不了。。你还是好好系统的学习一下吧。。。

网友A:
理论和现实是不一样的!不要在理论上钻刘角尖!

同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理论和现实是不一样的!不要在理论上钻刘角尖!

什么钻牛角尖呀,真的不明白

网友:
图纸只是参考,具体还是自己跑线路,测量拆焊

网友:
也有些图纸的时序在后面,有些则没有。

网友:
不 是所有的都有

网友:
我也一直很纠结那弯弯曲曲的线怎么个看法  搞不明白

网友:
经验很重要

网友B:
有些在 前面 有些在后面

网友C:
一般都有,有一部分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些在 前面 有些在后面

可惜看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都有,有一部分没有

  看不懂            加下QQ行吗?  请教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