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电路!

楼主(2012-07-04):
笔记本型号satillte pro 6100问了许多人,没人知道是哪个厂代工的主板,电路图在网上也找不到。
从适配器到主干线的电路没跑通,请仙人指点,最好附图,感谢帮助!

网友:
没人理我呀!

网友:
昨天把主干线的Mos管的上D找到了,但是适配器出来后先接的双二极管,双二机管应该连接一个P沟道的Mos管这个P沟道的Mos管应该和主干线的上D相连的,可是线路没跑通!(和双二极管相连的MOs管的G极也应该被一个芯片控制)不知道我判断的对么?因为没有图纸本人只能瞎判断一下,哪位师傅有图纸,请发给我,感谢!

网友:
现在3v 5v 出来了,不知道那个P沟道的mos管的G极是7v,S极也是7v 那个P沟道的管子插上适配器是应该导通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