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这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2-07-04):
给客户修一个一体机!说是进不了系统了   开机一看,到了进系统的滚动条那就卡住了!试着进安全模式!也进不去!心想系统有问题!进PE装系统吧!  结果进PE的滚动条那又卡住了!直接在DOS下分区!提示分区表错误!想重新分区!可怎么也分不了!怀疑硬盘有问题!换了个硬盘,还是老样子!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?是不是BIOS问题呢?

网友:
BIOS或桥的问题吧,只要PE 进不去就和硬盘数据线之类没关系了

网友:
应该是其中一个芯片不良      导致的

网友:
北桥  做下试试

网友:
先从简单的来。内存条性能不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换成原装金士顿试试在说。

网友:
那可以考虑主板问题了。看有没有电容爆了。重点CPU和内存。没有就不好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