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下面花了

楼主(2012-07-04):
显示器下面的地方花了怎么能让花的地方不用了把xp的屏幕往上调调,应该怎么调,高手请指教一下?

网友(点评):
是屏坏了

网友:
坐等观望,期待高手解决

网友:
显示器不是可以调整上下位置吗?

网友:
在屏幕的最下方右键
把那锁定任务栏的沟渠掉
就可以把任务栏拉高
同学你最好拆开看是不是屏线松了还怎么的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应该是无法这样调的,除非自己编程,重写格式变换编码程序

网友:
我的显示器可以调整上下移动,但是上面的又看不到了啊

网友:
还是拿去修修吧

网友:
但是玩游戏还是碍事,桌面是调好了,我都拿去修好几次了也没修好,还比以前严重了

网友:
踏雪无痕555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这样子,好像是屏挂了.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吧

网友:
将就的用着  或者丢给收废品的

网友:
是屏坏了,这种一般都没办法搞的

网友:
换个屏吧,也不贵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屏坏了。 而且修也修不好。

网友:
那就去问问换屏多少钱
看看合适不
不行就换心的
19现在都很便宜了飞利浦的才600多

网友:
飞利浦质量还是过的去

网友:
应该是面板坏了,而且换液晶面板不划算,直接买新的吧

网友:
是的,可以考虑回收站。

网友:
屏坏了啊,该换新的啦,

网友:
应该是屏挂了吧,你想怎么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