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ple A1278进水修复(申请转正)

楼主(2012-07-04):
机器型号:Apple A1278
描述故障:机器进水,无法开机。
检测故障:原装适配器指示灯不亮,不通电,按开关无反应。
拆机检测:主板大面积进水,初步判断供电故障
本人小城市搞维修,想见见苹果本都要跑到苹果专卖店,更何况修了。搞维修那么久了,这个本是我在这个城市修的第一台APPLE。心里难免激动啊!
老早就听说APPLE的构架和INTEL是有些不一样的,不过自我大觉大同小异,维修方式还是一样的。既然是进水,那就先清理进水部位,热风枪猛吹。清理完成,令我兴奋的是原装适配器指示灯亮了。不过令我失望的是,按下开关仍旧无任何反映。网上查看资料,说这款机器不装电池也不会开机,于是怀着侥幸的态度就装上电池试试看。结果还是失望了。没办法找电路图
本来以为找这个电路图会很难,没想到在基地就那么容易的找到了,连点位图都有,基地好强大啊。看图纸,此机待机芯片是TPS51125,如图:
配合点位图实测:L7260L7220都没有待机电压。这个有点大了,没有待机肯定是不会开机。
TPS5112516VIN主供电正常
13EN0也是高电平
817VREG3VREG5
922BST激放也有5V
那就剩下EN1EN2了。
果然没错,这两脚全部为低电平。看来问题在这。这两个信号是由六条腿的Q7221转换过来的。艹,主板上也不标件名,还得打开点位图。主板上找到Q7221,就在51125边上。万用表对地打阻值,六条腿全部对地。郁闷,这MOS管看着也没啥异样啊。管他呢,拆掉试试。嘿嘿,阻值恢复了,看来是内伤啊!!在别的主板上随便找了一个换上去,嘿嘿,阻值正常。通电测试,哇哇,有L72203.3V了。那么L7260呢?郁闷没有。不过也没什么好奇怪的,有些机器待机本来就只有3.3V的。通电试试呗!艹,还是没反映!那就修5V把。
51125第六脚EN2,高电平。这个是3.3的控制正常。第一脚EN1却仍然是低电平。郁闷难道换上的这个MOS管不通用?不应该啊。再仔细看看!
如果这样的话,说明Q7221的左半部分是被导通的,右半部分没有导通。难道这两个开启信号不一样?
这个是=P5VS3_EN_L开启5V的信号,它是由=PP3V42_G3H_PWRCTL转换的。慢着,发现了一个问题,大家看控制信号!!PM_SLP_S4_L!!!由于PM_SLP_S4_L是开机后在会产生的高电平信号,那么……也就是说按下开关PM发出S4信号后,会把上边的=P5VS3_EN_L信号拉低对地。这钱Q7221的左半部分才不会被导通。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机器是开机之后才有5V了!!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机器待机有3.3V没有5V是正常的了?但是那3.3V的控制信号怎么会是低电平?不然的话那么Q7221的右半部分也会被导通啊!看看再说!

我艹!!真的!看见没,U7840发出的=P3V3S5_EN_L,前面有个小圆圈。代表低电平!
无语了,白分析了!算了,算了,大家当我上边从换了Q7221之后的部分白写了!对不起浪费大家感情了。
理一下思路,待机有了,还不开机的话,那么开关,EC和南桥!
呵呵,苹果机器设计的就是好。看到没,SMC_ONOFF_L上连了一个C5701示波器上显示是个高电平,用镊子短接的瞬间有电平跳变,但是仍旧不开机。那么就是说开关通知H8用户已经按下开关了。那么下一个EC芯片到南桥的PM_PWRBTN_L信号。
如图,一个测试点。示波器显示短接C5701的瞬间这个也有高低跳变。那么下一个,南桥到ECS4S5信号了。
图上显示是SLP_S4_L点位图是没找到这个信号。又找了电路图,上边写的是PM_SLP_S4_L。看点位:
又个测试点。示波器显示短接C5701的瞬间没有变为高电平。问题浮出来了!所有的一切指向南桥!就是萨比啊!刚才怎么不先测测南桥波形!南桥不工作的话波形肯定没有!示波器上去发现果然晶振上只有高电平却没波形。不会真是南桥坏了把?三合一的桥啊很贵的!但是这机器南桥正面是没进水的啊,难道背面渗透进去了?管他呢上BGA加焊一下,不行的话再取下来换个。嘿嘿,你猜BGA后怎么样了?!!哈哈~~有波形了!!!
装上主板,按开关还是没反应!不是把!不能这样对我!修了那么久呢!南桥真坏了啊!对了对了,没装电池。插上电池,还没按开关突然发现适配器的灯变成橙色了。充电??管他呢,开机试试。按下开关,还是没啥改变。正准备拔掉电池再修,突然有了品过的开机音乐!!*脏话*!!好了?掀开屏幕,果然,屏幕亮了,白屏!!这个我知道,是因为没有装硬盘的缘故!接上硬盘和风扇,再按开关,娃哈哈,好了~~此机修复!!晒晒修好的照片,嘿嘿~~

网友:
楼主真强大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楼主在你们那地儿这问题收多少大洋?

网友:
同行送来修的,我没敢多要。只要了***。

网友:
搞了半天我是正式会员啊?知道去发到维修区了。

网友A:
南桥虚焊吗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虚焊吗!!!

是里面进水了有腐蚀,加旱一下,焊膏会把里面的赃物排出来,芯片重新焊接

网友B:
可惜我不会用示波器,唉,楼主教教吧

网友:
能修到得机会少,就修了个US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虚焊吗!!!

进水,有腐蚀而已。加焊是为了让它重新熔接,不是虚焊。上边哥哥说得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惜我不会用示波器,唉,楼主教教吧

我也不会用,就是用它看高低电平。关于波形~~我也一窍不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惜我不会用示波器,唉,楼主教教吧

问你个问题,为什么你的头像显示正式维客,我的确实初学乍练?怎么成为正式维客?

网友D:
{:4_132:我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。装不出系统,死机。我都准备求助了,有谁碰过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你个问题,为什么你的头像显示正式维客,我的确实初学乍练?怎么成为正式维客?

你的积分多了慢慢就升了啊

网友E:
TPS51125分析的非常全面。谢谢分享。A1278待机有3v 没有5V 但有3.42v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TPS51125分析的非常全面。谢谢分享。A1278待机有3v 没有5V 但有3.42v.

恩。就是待机状态下关闭5V的那个叫“=pp3v42_g3h_pwrctl”的信号把!苹果的本第一次修,纯属运气。问你个问题。普通笔记本电路图待机电压都有个后缀ALW标注或者时序图可以看出来。苹果机器的怎么区分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{:4_132:我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。装不出系统,死机。我都准备求助了,有谁碰过吗

这个机器我装系统的时候也有死机,也不是死机,就是装了GHOST WIN7他要么蓝屏,要么一直提示正在开启服务。最后用安装版的装的。

网友:
牛B啊。我还没修道过。就接了一个。没敢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器我装系统的时候也有死机,也不是死机,就是装了GHOST WIN7他要么蓝屏,要么一直提示正在开启服务 ...

  装个系统烦死我了,现在差不多可以了,。就是右键不知道怎么样搞/你知道怎么样设置吗   就是没反应。不要说什么手要怎么的,我试过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要用三个指头来操作呵...左手的食指和拇指分别按触摸板和左键 再用右手的食指点触摸板就出来了!!!

网友:
维修思路真强大,

网友:
之鞥说事太牛了

网友:
  装个系统烦死我了,现在差不多可以了,。就是右键不知道怎么样搞/你知道怎么样设置吗   就是没反应。不要说什么手要怎么的,我试过了。

网友F:
苹果本本那个怎么看电流啊       能不能接到电流表上啊

还有苹果那个地线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好厉害哦,不错。值得学习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苹果本本那个怎么看电流啊       能不能接到电流表上啊

还有苹果那个地线是怎么回事啊

我当初忘了试试直接接个14V到插口试试了,应该能。什么地线怎么回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当初忘了试试直接接个14V到插口试试了,应该能。什么地线怎么回事?

我听一些人说苹果地线跟一般的板子还不一样     还说那个螺丝孔不一定是地线

网友:
有台白屏呢,结果是小电容的问题,以后要细心点才行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当初忘了试试直接接个14V到插口试试了,应该能。什么地线怎么回事?

恩恩。那时候学习的时候,一个苹果本。拆之前还加电呢,拆了裸板怎么都不加电。后来发现必须把螺丝拧全,它的壳子充当了地线层

网友:
我也接了台A1278,大面积进水,没多想,直接换板了。。。

网友G:
楼主  可以把资料分享一下嘛  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  可以把资料分享一下嘛   呵呵

资料论坛有啊。当初我以为我不是正式会员,准备申请转正的,就没敢重复上传图纸。

网友:
应31楼,现上传此本资料

A1278 K6.rar

网友(2012-08-19):
引用 网友D:
装个系统烦死我了,现在差不多可以了,。就是右键不知道怎么样搞/你知道怎么样设置吗   就是没 ...

试过啦。,不可以呢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不错呀,向你学习!现在暂时还没修到苹果呢

网友(2012-09-29):
我觉得我们还是太胆小了  苹果接着了不敢下手使劲整

网友:
真厉害呀,什么信号的看的我头晕,不懂

网友:
这样的技术了何惧这机机,设备齐全基本没问题啊兄弟。至少300以上吧

网友:
收藏了,抽空再看,

网友:
楼主 开机是哪个

网友H:
问下楼主,,,,待机只有3.3V就是正常么
yuyeguying
待机还有个3。42v
详情
yuyeguying
待机应该有两个电压的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问下楼主,,,,待机只有3.3V就是正常么
待机应该有两个电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问下楼主,,,,待机只有3.3V就是正常么
待机还有个3。42v

网友:
好文章 感谢分享

网友(2012-11-25):
LZ牛呀,你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呀,我也想卖个但不知道什么型号好用?

网友(2013-08-22):
楼主心思细。开机时序非常熟悉呀,学习了

网友:
里面怎么放的焊锡膏啊,没直球吧?

网友:
牛人啊,我还在台式机主板纠结呢!

网友:
楼主 告诉大家 收了多少大洋 小弟们也涨涨经验

网友(2013-12-15):
有示波器就是好没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