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帖求助 关于DL3和5v_al

楼主(2012-07-04):
pr213右侧的DL3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?
还有pd11pd12,之后的5V_AL是怎么产生的啊 ?

网友:
要知道DL3起什么作用要看他走到哪了,5V-AL 是PU9 第7脚输出的啊 6脚VIN正常 7脚就会输出5V-AL

同意楼主: 3.3 反对楼主: 1.0
同意楼主: 5 反对楼主: 1

网友:
要多看图纸呀

网友:
DL3不是就是系统3v下管的控制集吗   他是连在一起的   只是图纸没做在一起
5V_AL是线性5V 芯片第7脚产生的     不是那几个二极管产生的

网友(点评):
那几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啊

网友:
有主供电输入就会出线性电压

网友:
这是DL3是用在升压电路上的,脉冲电压与直流电压相互叠加,是电压升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