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求救!急......

楼主(2012-07-04):
昨天接到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,型号:943BWPLUS,按键是触摸按键,电源板坏掉了,换了一块后可以正常显示,接下来是就是开关问题了,我看了下坏电源板,接触摸按键的几个脚都是从驱动板过来的,于是我把按键的插头接在了驱动板上的对应位置,通电有显示,指示灯常亮蓝灯,触摸按键,发现功能不对,按了几下不显了,干紧把按键插头拔掉,通电再试,不显了,灯管都不亮了,量电压,12V,5V供电都正常,但是开关脚没电(正常的应该有3.3V左右的吧),ADJ信号脚却有5V电压了,是不是驱动板那个部位坏了,会不会是主芯片啊,希望高手指点一下,在线等......

网友:
就那三块板,替换法重新测试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、、、、

网友:
你换的是通用的吧?原装的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触摸屏的尽量换原装的活不须改的,你这个说明驱动板也坏了,正好换全套,估计全套100元上下

网友:
我本来是准备换电源板就好了的,这样搞只能全套换了,我以为还有什么方法补救呢

网友A:
943NW的按键板是通过一体板接过来的,你换通用电源板时,只要把线对应连接,3.3V,KEY1,KEY2,GND对应接好就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43NW的按键板是通过一体板接过来的,你换通用电源板时,只要把线对应连接,3.3V,KEY1,KEY2,GND对应接好就可 ...

我是对应接的啊,但是按键功能不对,还把驱动板都搞坏了。

网友:
换好成套的了,接了一开关在外面,搞定收工,呵呵

网友B:
按键线接错了  会弄坏驱动板吗  我也接错不少啊  都没烧过

网友(点评):
同感。按键接错了会弄坏驱动板吗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按键线接错了  会弄坏驱动板吗  我也接错不少啊  都没烧过

不知道 我肯定有接错过 而且不止一次 但也没烧啊  你会不会搞了其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 我肯定有接错过 而且不止一次 但也没烧啊  你会不会搞了其他的

我确定没弄任何东西,就是在那试了一下按键就挂了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按理说那样接是没有问题的啊,开关板都是由驱动板供的啊,我也想不懂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