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核CPU能亮,双核就不亮了!!

楼主(2012-07-04):
朋友的M2V-TVM/S的主板,奇怪,单核的2800+就正常点亮,双核3600+就点不亮!!!
CPU都好的,电源也换过,AMI的BIOS,找了好多资料去刷,但不知道为什么刷不了!!!
百度了下,有人说,主板,双核的线坏了(不知道为啥)
还是选择来这里,这里的高手多!!!
有谁遇到同样的问题,是怎样搞好的?还是放弃???麻烦告诉一下!!!谢谢!!!

BIOS,我遇见过,

网友:
遇到过,不过我的是cpu供电问题,电压低了

网友:
最好更新一下BIOS,软刷写不了,就使用编程器吧,要是还不行的话就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!

网友:
同意楼上,估计更新一下BIOS版本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也见过,AMD的鬼板子

网友:
注意一下FSB总线,软跳线要跳到CPU支持的频率以上

网友:
AMD的质量是好差的

人家价格也低哑,没有互有客户

网友:
再用表量下确定电压.这个电压肯定是低了,记得是1.2还是1.4来者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800+时,我看了下BIOS里面,CPU电压0.99+V!!!算不算低????

0.99V应该是低的了,正常的不是1.05以上的吗

网友:
板子挑CPU   刷下BIOS 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