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南北桥发热量大的原因

楼主(2012-07-04):
       最近遇到双敏UG41tm主板都是ICH7,南桥发热烫手,热起来后发热量就关机了。 请教为何南桥原本发热量很小,什么原因导致发热量很大。

网友:
元器件老化 ,内部短路等

网友:
WJC
还有少电压

网友:
是不是哪里有短路啊

网友:
你检测一下在南桥所管的几个地方是否有短路,特别是电阻和电容很容易的

网友:
短路比较常见吧

网友:
出现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,一般是南桥虚焊。你可以试着加焊下南桥,然后再上面加一个小风扇,芯片老化了,热量肯定会高的,这样做最好。

网友:
原来加焊可以修复南桥的热的问题呀,可是如果客户来的时候能开机,只是cpu太热,你加焊cpu万一加焊失败,连开机都不能啦不是要赔钱啦吗,我感觉还是加风扇就可以啦,别加焊啦。

网友:
短路还能开机吗?各位大侠

网友(点评):
只是短路某一个模块短路而已,,不是全部短路了

网友:
一个元器件短路就会拉起整个电压,你觉得会工作吗?

网友:
看来是供电有些问题。

网友:
南桥烫的厉害 那肯定是坏了

网友:
严重老化,加个风扇用用就行。

网友:
短路包括局部短路,或者电压高了!

网友:
有时候不一定是桥坏的,桥电压丢失也会引起桥发热的

网友(2012-08-16):
周围小元件查查,可能有短路的。

网友:
最好加个风扇 我们这都是这样的 加个风扇 差不多就好了  然后和客户说下你这板子老化了 只能等他彻底坏了 才能维修

网友:
短路和元器件老化是电子产品容易发热的一个最大因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碰到过ATX电源问题,引起的南桥发烫。 出现死机情况。

电压偏高估计会导致南桥发烫!不过前提是在主板能承受的范围之内!

网友:
元件老化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还是桥的某一路供电异常吧

网友:
附近电容容量发生变化。

网友:
近段时间很多这中故障,我遇到好几块了,都是换板了。希望有其他什么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USB打下值

网友:
元件老化,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元件,换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