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000花屏故障

楼主(2012-07-04):
HP NC6000,开机花屏,更换ATI 9600显卡后还是花屏,求江湖救济      内显和外显都是一样,

网友:
花的离谱啊,外接显示器看看正常不,外接显示器正常就是屏本身问题了、、、、、

同意楼主: 0.0 反对楼主: 1.0
同意楼主: 0 反对楼主: 1
不是都说了吗

网友:
那显存换过没

网友:
确实像屏的问题

网友:
换一个显卡 和屏线 试一下

网友:
换屏线试试

网友:
看上去好厉害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楼主搞好了吗

网友:
看显卡周围有无缺件

网友A:
看起来像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像是显卡问题

显卡换过新的

网友:
有点像显存故障  或掉件了

网友:
无非就那几样 屏 显卡  显存 屏线 你一个一个排查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一样一样检查,仔细点总会找出来的

网友:
是不是PCIE的数据线或者地址线之类的总线有问题,显卡是要和桥交换数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