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1.3A不显求助

楼主(2012-07-04):
最初能亮机 能进系统,常显示USB HUB集线器故障, 所以加焊南桥,加焊之后,开机0.07掉电,测显卡L5对地阻值为0,因为显卡是灌胶的 所以加焊南桥时 影响了显卡,显卡短路了,重植显卡后,电流升到1.3A 屏不显,
怀疑自己没植好球,重植 了一次,故障依旧,测了所有的电压全出来了,下面没思路了,望 高手指点,

网友:
测试一下,看lvds的数据线有没有异常,怀疑是不是显卡做多了坏了!!!

网友:
动南桥又动显卡,故障扩大了~
用IBM专用的诊断卡跑下代码看下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