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15 AMD 集成

楼主(2012-07-04):
开机掉电 顾客说出现这个问题之前 屏幕有花屏 集成的 AMDCPU 换过 难道集成显卡?
cpu
显卡
掉电

网友:
准备刷BIOS 看看

网友:
花屏和显卡 内存 CPU有关系的

网友:
遇到过北桥虚焊开机不亮掉电,加焊试试

网友:
加焊两次 才好的 谢谢啊

网友:
干北桥应该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