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e300 求图纸

楼主(2012-07-04):
机器刚来的时候 是无待机 1703e具汤 换了一个还是没待机 可是不烫了 由于没有图纸 问题没有解决得了 求助

网友:
没待机   找主供电  3  5V

网友A:
发烫最好注意下旁边的电容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烫最好注意下旁边的电容电阻

你是说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? 我那个本来很烫 换了之后就不烫了 电容电阻好像也没事呀 是不是南桥的事 我已经准备换南桥了

网友:
换了南桥还不行 怎么办 ?

网友:
不要急着换换了没用的,你应该找个电路图看着修

网友:
后级电路,有问题,电容也有可能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