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联想V450不定时卡死。

楼主(2012-07-04):
联想V450不定时卡死。。。进系统用一会儿就卡死。感觉一用鲁大师,就卡死。不用的话用一会儿一样卡死。(卡死是,屏正常显示就是,动不了。),硬盘换了。。内存换了。CPU换了。显卡。显存加焊了。南桥也加了。,,,还是不行。。求高手指点。。

网友:
急求大师些指点啊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呀

网友:
是我的话 早就有换主板的想法了

网友A:
先测测温度呗!可能有温度偏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测测温度呗!可能有温度偏高的

是卡死不是掉电死机。。还有用鲁大师,一打开就卡死。

网友:
是两条没存还是一条。用一条试试。加焊北桥

网友:
BIOS可以试试。不行换显卡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内存都是换过的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