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L1716A 显示器故障

楼主(2012-07-04):
下面1/4  处白屏 ,屏点亮后 横 竖  局部有 细道,上部显示正常。  怎么继续修?

网友:
检查屏上薄膜线是否脱焊,否则就是屏自身坏了

网友:
这款机器屏本身的可能行

网友:
像这种故障,一般不要抱太大希望,可以换代用驱动板,高压板试试,不行就麻烦了。想继续研究,可以在网上定购一个屏主芯片,换上试试

网友(点评):
同意楼主。但高压板就不要换了。

网友:
屏本身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