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问题

楼主(2012-07-04):
今天去客服家装系统,用U盘装,刚进了PE,没有进PE桌面就蓝屏了,我还以为我的U盘坏了,又换了一个U盘试,还是不进PE桌面就蓝屏,没有办法,用光驱吧,把光驱拿出来放进系统盘,进了PE桌面了,但是安装镜像的时候死机了,从换一个系统盘和光驱都是死机,什么原因了,希望高手说下,谢谢!

网友:
检查内存!!还有硬盘接线是否接好 独显的把显卡金手指刷刷

网友:
把内存擦把擦吧!建议楼主可以这样:用光驱进PE,不装盘里的系统,进GHOST,G优盘的系统,试试还死机吗?

网友:
主板或者显卡电容可能鼓包,电源里面电容也可能鼓包,仔细检查一下

网友:
楼主上门装系统带这么多工具呢、、

网友:
死机 硬件问题

网友:
专门的上门维修户 啊

网友:
恢复BIOS预设,蓝屏换内存

网友:
把所有的硬件插拔一遍,试一试。

网友:
主板有可能坏

网友:
更换GHO版本再go一遍就可能会好了,你试试

网友:
没出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