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L和DH

楼主(2012-07-04):
1845 的  DL  有5V   DH 却没有电压(没有短路)    请问 这么查    该查些什么信号?

网友:
什么意思,问题写清楚一点

网友:
下管导通,上管没开,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工作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工作条件

网友:
还要参考电压自举升压,看下MOS管有没问题,楼主最好发张图

网友:
看看芯片本身,有没有问题,工作了没有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