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哪些原因会引起cpu和南桥温度奇高?(非散热问题)

楼主(2012-07-04):
有块微信945板子+奔4cpu      开机后整机温度直线上升,常达到死机状态。

排除散热问题!

网友:
哪个桥挂了

网友:
电流过高 或者过低 都有可能的

网友:
你看下是不是电容失效了,高频信号过来导致的

网友:
换个品质好的电源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