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2262WA雷击不开机的维修

楼主(2012-07-04):
这几天打雷打坏不少显示器,昨天接到一台联想L2262WA,症状为开机无反应。
拆开检测220V保险正常,整流桥正常,300V电容电压正常。电源IC PAYLA6752(大概是这个型号,字面模糊,看不清楚)1脚3.1V,2 3脚无电压,4脚GND,5 6脚2.5V,8脚23.7V

看前辈的贴子,这个IC可以用LD7575或LD7576代换。
换此IC后,需将原先1脚连接的元件全部断开,并连接一个贴片电容后接地。如下图,CT就是1脚

实际上只要断开如下图中2处元件即可,左边是一个飞线,右边是一个电容

然后把新的IC 1脚飞条线到下面一个电容上就OK了。实际上看资料说需要接一个0.047UF的贴片再接地,因为条件限制找不着哪种贴片电容是0.047的,无奈之下只好这样凑合下

如果用LD7575代换,1脚需要接一个100K的电阻再接地即可。

现在还有个问题,在开关其他用电器的时候,显示器会暗掉,指示灯正常,不知道怎么搞。

网友:
厉害,最后搞定没有?

网友:
你把8脚的200K电阻换小试试还暗屏不.通常LD7575或7576的8脚电阻是10K的.

网友:
电阻大了,

网友:
改的还不错  引脚定义我老是弄混

网友:
机器让客户拿走了,没来得及测试。应该是8脚上的电阻太大了造成的。唉。。不完美

网友A:
LD7575的1脚有一个100K的电阻做频率设定的一定要上。这个不上会引起电压跳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D7575的1脚有一个100K的电阻做频率设定的一定要上。这个不上会引起电压跳变。

如果用7576呢?和7575一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