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液晶 用几分钟闪 黑屏

楼主(2012-07-04):
17液晶xxx牌 用几分钟闪 黑屏 ..灯为绿色。。。判断应是高压部分。。拆开看。。。三合一的板。。改高压难找线啊。。先把高压心片取了。。找到开启信号相连的线。在中间接上线。开机。OK关机白屏不找对。。。。。跑线过好多地方。。不知道咋搞。。。。。算了。在屏接口飞了线。接上。OK 可以开关机。。。
黑屏

网友:
表示没看懂讲的啥呀,楼下有没有高人翻译翻译

网友:
楼主太强悍了
同意楼主:
3.0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呵呵用的时间长不

网友:
是嘛。。。。像这样的问题。。我大多都直接改。。。老板这买了一几片一体10片高压板。。还有三片坏板。。。。哪找高压包。。就是有也要对得上。。。买个高压包多少钱。。一个高压条多少钱。。。换了稳定不稳定。。。。就这样。。电源板问还搞下。高压就免了。

网友:
会外国语的太多了,都看不懂说了些什么,呵呵

网友:
虽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,但是也表示支持吧

网友:
呵呵呵,看不懂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