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屏主板19V供电给LED灯电路上有两个保险电阻烧了,换了后能显示30分钟,后又烧

楼主(2012-07-04):
LED屏主板19V供电给LED灯电路上有两个保险电阻烧了,换了后能显示30分钟,后又烧了,这里能不能不用保险电阻直接接通,为可连续烧保险电阻?是不是屏上的LED灯有问题?

网友:
拆开屏看看有没有搭地。把电流表串进去,看看电流多少。针对性的缩小故障范围。

网友:
第一次,期待结果。

网友:
这两个保险电阻上的电压正常时应该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