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机9针CGA改15针VGA方法 求助!

楼主(2012-07-04):
按照客户要求,去维修一个工业屏,现场一看,是屏模糊,拆开机器,发现里面用的机器老的工控机,586更之前的,显示屏用的9针的,不知道是什么模式的,因为据我了解9针的有可能是MDA CEA EGA。由于客户一定要维修。客户要求首选帮他改掉,改成VGA的,这样的话可以使用标准的液晶显示器直接来显示,如果坏了,可以直接换,带着工具现场开始用示波器测试。9针开始测试 上面一排第一根是杂波,第二针是波形很大的感觉,第三针是15.9HZ 第三针和第四针 ,是阶梯型的 ,像一个下去的楼梯有又上来 然后举行循环,粗略看了大概14.MHZ一个周期,下面一排4个是地。 波形15.* HZ 查了下资料,断定是
CGA的输入模式。行扫描H15.*HZ 可以找到,但是V扫描60HZ 我怎么也没有的找到,比较郁闷,是不是示波器不好用 ,看来还是不熟练。
找到VGA接口,开始接线,因为这个屏只有一个颜色,所以及时CEAGBR都用也,我只接一个绿色线,搞成绿同步就可以了,接绿线 ,然后H,又接了一根地线然后用V去分辨触其它出点,用来检查时哪一个,把其它几根线都接触了,还是没有信号。开始郁闷,没有思路路了,然后去网上查,查到了一种设备可以把MDA、CGA、EGA、RGB、RGB Sog、RGBS、RGBHV、YPbPr,把这些信号转成,VGA ,打算买一个回来,改造下使用。
拆开机器看到了屏,屏的驱动板如下。 根据驱动板是是否可以换一个屏,因为此屏价格很贵还难以找到,是EL的,换成LCD  LED之类都可以。同时根据驱动板的那个芯片,可以帮我推测下,我应该怎么连接吗? 请高手  尤其宇光大师指点下。 同时指点下对于老的工业改装的建议和思路。
机器内部液晶屏 EL型号EL8358MS 此屏问到价格据说原装的需要2 3万,抢钱太贵了,如果找个改装的估计LCD的吧也要 8500
我晕 更黑的了,有谁有这个屏的这一周之内和我联系,逾期请勿打扰。
近图
屏的 背光板和屏的驱动板子 其实这个屏可以改装掉的
背光很简单 无论LCD的灯管还是LED下面带小灯的都可以解决
关键是驱动板要按照他的定义 或者从新找驱动板按照CGA的规范来
驱动板近图 芯片用 是 P9548AD  DS26LS32CN
查引脚定义应该可以查到接法。
接上去不行,后来听说这种直接接不能成功
需要加芯片啥的 就跟晕了
然后听说以下这2个东西可以
RGB,MDA,CGA,EGA转VGA_Model IVC-809

GBS8219工业视频转换器.中文说明书最新版

RGB,MDA,CGA,EGA转VGA_Model IVC-809.pdf

网友:
我都想知道如何改那个工控机9针CGA改15针VGA方法!!因为我这里都有这些工控板,知道的师傅请多多指教

网友:
旧式九针信号源较目前通用型RGB显示器的区别在于行频和场频不规则,大部分不能通用,所以在改造或更换时必须根据行频和场频率定制相应软硬件。

原来这样子的啊,学习了

网友:
感觉这个东西很复杂 没见过这东西

网友:
能不能买到15针转9针的转换器?

网友:
古董级的设备要咨询我这般古董级的维修工。
这种图文终端当年流行时,可以改到14寸黑白电视机上显示的。

网友:
学习学历啊

宇光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接到这样的活你会给客户报价多少钱?不会就是修个显示器的价钱吧。早期的显示模式不是简单通过几个元件就能和现在的显示器连接的。水平高点的可以用单片机编个软件来转换,是在不行的话就去买个现成的转换器吧。知识呀。。金钱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