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适配器接地的问题

楼主(2012-07-04):
笔记本适配器得pcb上面 哪里是接地得?
我要想测量PCB上的 IC 的一个针脚的 直流电压 黒表笔点哪里啊? 问题比较弱 帮忙解答一下!!谢谢!

网友:
螺丝孔啊

网友:
告诉你一个通用的方法:
一般电解电容的负极就是接地

网友:
94 罗丝孔就是了。但在高压板电源板有。。热地这分。。。电容负极也是地。

网友:
不管是高压侧还是低压侧,最大那个电容的负极就是地,但不要把高压和低压的搞错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 !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