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S31本,13‘3的屏。测试不开机。开机针有0.4V电压跳变

楼主(2012-07-04):
接手一台明基S31本,13‘3的屏。测试不开机。开机针有0.4V电压跳变,

8724第一脚有19V电压,  VH有28V电压,PQ6 第5,6,7,8有18.99V电压(以上电压正常无跳变)。 只有PQ6第4脚电压不断跳变。现在没有维修思路。

现在8724换过,PR44,PR45电阻正常。请老帅给点提示。

网友:
PQ36坏能否造成这个样子呢?手上没有4435这个管子。

同意楼主

网友:
看一下反馈信号的2个电阻,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点住上管G极,看有没有跳变

网友:
反馈信号的2个电阻是不是PR44 45啊?我是老菜级的,好多都不知道。

网友:
打下后继阻值看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明基的本子遇到的好少啊

网友:
可以定下来前后没有短路。G级跳变可能性有那些呀!

网友:
不開機的意思沒有理解清楚

网友:
有朋友修过这个机子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