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急 海尔 R620G 开机跑1。0A 反复重启不显示 论坛还没看到有修好的

楼主(2012-07-04):
这版号是U40SA1 神舟 海尔 方正 TCL 七喜 都有用到这款代工版 ,触发后直接跑1.0A 过几秒自动掉电重启,重启又是跑1.0A如此循环,不能行关机 , SIS 968+671+ATI   芯片组 。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复位正常 CPU 复位也正常。这种版相同故障已经碰上6台全未搞定特来求助。望高手指点思路。换过显卡 ,做过北桥 加汗过南桥,一个鸟样。论坛上也类似这故障的没看到有修好的。

注意,这款板有一特征,好板不上内存也会有这现象。还有这板好像只能上667频率的。上800内存的也会反复重启检测不过内存

网友:
我晕, 这板我也遇上了。  症状和你一样。

网友A:
这种板确实难修,我以前就在神州服务站,也经常遇到反复重启动,有30%左右是1.8V的供电不稳定导致,因为这种板很多电都是用这个1.8V的转换的所以电流也很大,一般1.8V的芯片和上下都管得换掉,如果喜欢DIY还可以再加一组上下管这样稳定一些,换800的内存要刷BIOS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板确实难修,我以前就在神州服务站,也经常遇到反复重启动,有30%左右是1.8V的供电不稳定导致,因为这种 ...

还有70 %是 啥问题?

网友:
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啊,已经两次了啊,上次放弃了,这次在到论坛看看,有没有高手解决的。

网友(2012-08-13):
我也有个求结果啊  集显的是北桥  独显的没修好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