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新手关于小型三极管和场管区分

楼主(2012-07-04):
本人新手,请高手指点一下图中的问题?非常感谢!!!请问图中三极管的标识哪个是正确的?那是不是所有的三极管都是以这样顺序标识的?

网友:
问题1肯定是2的。。。第二个看不明白。。。。

网友:
问题二    用万用表    打阻值

网友:
场馆阻值一般在四百到五百欧姆之间

网友:
三极管一个引脚的是C集电极,场管一个引脚的是D漏极。
三极管BC,BE有阻值,CE无穷大。
场管GD,GS无穷大,DS单向有阻值。
我也是新手,不知道对不对。
不要太信我,等大师指点!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你说的很对
cfx

网友:
还是先到百度搜一下基本资料学习,然后你就知道了

网友:
小芝麻管是不太好测,我是用排除法来知道是不是MOS管的方法。

网友:
问题1:  肯定是第二个正确
问题2:  场管和三极管表面是无法用眼区分的  只有打阻值

网友:
三极管如果是好的  用万用表来回测6次  有2次读数     场馆测六次有一次读数  自己 琢磨 琢磨

网友:
一般贴片三极管都是BCE一次排列,图一是第二个为正确。
用万用表来判断管型,最从主板上拆下来测,这样比较准,三极管测量有两次值,场管只有一次值。如果楼主测量多了,一眼看到这管你就知道它是什么管了。

网友:
看下三极管和场管的微观架构,就知道为什么三极管是2次读数,场管是1次读数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47027-1-1.html

网友:
打阻抗量是最实用的!!!这个问题讨论下对新人真的还是有用的哦,赞一个!

网友:
问题1要测量脚位,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,有的管子脚位就比较奇葩。场管有一个阻值,三极管有一大一小两个阻值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,多研究一下笔记本图纸就能明白了。

网友:
左边起是B C E。红接B ,黑分别接C E有300-500值为好此管是NPN。反过来,黑接B ,红分别接CE 有300-500为好此管是PNP。    场管只有一个阻值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