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780台式机集显能亮独显不亮

楼主(2012-07-04):
戴尔780 台式机集成显卡能点亮,换上独立点不亮,显卡插别的机器没问题,在下菜鸟望各位大侠帮帮忙、|、、小弟在这先谢谢了

网友:
独立显卡换了吗? PCI插槽有问?

网友:
    查显卡的条件吧、重点时钟、

网友:
是不是插槽问题啊!!!!!!

网友:
仔细看看说明书
有没有VGA跳线  有的话跳到独显
没有的话测试 主板显卡

网友:
确定过保了吗,这个机器保修3年

网友:
这个要看工作条件了。

网友:
楼上说可能有点保修,最好去保修。省心。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,装下驱动看看 。

网友:
点不亮跟驱动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查显卡电压 有没有

网友:
放电试下把!

网友:
PCI看来有问题

网友(2012-11-04):
有查过金手指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