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做坏一个新的芯片 ATI 的芯片

楼主(2012-07-04):
焊接的时候温度稍微高了一点点 后来听说这种显卡比较难做 心理很难过 如何走出悲痛 让心情尽快好起来 CQ42的机器
芯片
显卡

网友:
ATI的芯片做的时候温度不能超过250度,做的时候上面加一块钱硬币成功率比较高。

网友:
按迅维机器的ATI曲线做,一般不会坏桥

网友:
上风嘴不要太低、

网友:
ati的芯片一般温度要比NV的低一些 没NV的芯片那么耐高温 很容易做坏的 本人用土炮 成功率过半吧

网友:
以后就会有些经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