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电感对地短路、无3v/5v修复记【申请转正】

楼主(2012-07-04):
本人正在实习中、写的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       前两天拿到一块主板、测量cpu电感对地短路了、电感旁的mos管也都短路了、于是把mos管全部拆掉后、再次测量、电感还是对地短路、cpu座子里的电容短路、背后的NEC大电容也是短路、于是拆掉NEC大电容后、短路故障排除、将ENC大电容。mos管换好后、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、上点测试、又发现3v/5v电压没有出来、测3v/5v电路。发现双管的上d有19v电压、下管g、s级有5v左右的电压、后查max1902的引脚定义、22脚有19v供电、24.25.19.18脚有电压但是16.27脚无电压输出、所以初步判断1902芯片坏、换后3v/5v终于出来了、后一切正常

网友:
思路清晰,不过我想知道的是NEC大电容你是怎么弄下来的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用两把烙铁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