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不跑码

楼主(2012-07-04):
测得开关针上3.3V,重启针上1.97V,二代DDR供电1.53V,不知道是否正常;现在CPU假负载上除参考电压1.25V正常,其它的时钟电压0.1v,PG电压0.1V,CPU核心电压0.74V都不正常,请高手指导指导,应该从何入手,流程应该怎样走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应该是1.8吧,CPU供电是多少?

网友:
先修内存供电,应该是1.8V。内存供电正常后,再测南北桥以及前端总线的供电,若不正常修此供电,最后测CPU供电

网友:
怀疑你的万用表、、、

前些天数字表没电了,结果测的电压全都不正常,修了好长时间才发现原来表有问题,换只表电压大部分正常了。很郁闷的一件事

网友:
还有一个给北桥D极供电的场管输出1.15V,源极接地,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,不过从D极到地之间的阻值只有14欧,所以怀疑是不是这个场管周围元件有轻微短路,所以把其它很多电压拉了下来(万用表没问题,测ATX电源插头12V正常,3.3V变3V,-12V变10.35V:电源没问题,修所有主板都一直用的这个电源)

网友:
再有南北桥的供电有几路,应该是多少伏(针对这个华硕P5G4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