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主板开机自动进BIOS画面了

楼主(2012-07-04):
一台很新的梅捷主板的主机 一个月没使用   现在每次开机自动进BIOS画面了 怎么回事 BIOS清零了  键盘鼠标换过了   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,一块铭瑄的bios清零不管用,冲刷bios搞定。你试试

网友A:
如果是H61 注意插好硬盘,不插硬盘自动进入BIOS……

网友:
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H61 注意插好硬盘,不插硬盘自动进入BIOS……

老的东芝我也见过一款是检测不到硬盘自动进入BIOS的,开始还以为是主板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