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一秒后熄灭,电源指示灯亮,换了电源板和灯管还是这样。

楼主(2012-07-04):
去了保护后可以显示,屏幕泛绿。

奋战了一天我都快绝忘了

,准备装起来明天送去修了,发现装起来之后就好了。。。相当无语

。。。换了灯管之后好亮

网友:
高压部分的问题吧

网友:
高压问题。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吧

网友:
今天弄了一天,放弃准备明天拿去修,装起来后,发现好了!!@@相当无语。

网友:
高压问题!该高压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高压问题吧!!

网友:
灯管和高压

网友:
什么问题

网友:
我只遇到拆下来好的   还没遇到装上好的

网友:
k看来问题解决了呀1

网友:
最后是不是  开关的问题啊

网友:
具体什么问题呀,看半天没看明白,不过装下就好的,一般都是线松了或开关被压住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手电照一下熄灭时的面板 要是有图像就是背光灯管老化,高压板判断过电流保护了,表现就是一下就熄灭。
如果没有图像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