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n68主板不开机,原来是晶振坏

楼主(2012-07-04):
今天修好了一块技嘉GA-M68M-S2P主板,连夜与大家分享。

昨天天客户拿一主机过来,主板开机,诊断卡跑码停在C1位置,不断循环。
我以为是内存坏,换了条内存,涛声依旧,偶尔有些过了,却又卡在了25的位置。
刚开始以为是桥虚焊了,让客户换了块旧主板。
今天没事,坐下来仔细测,查DDR2内存的供电,时钟电压正常,数据线,地址线,阻值也都正常,但是就是不过C1。
上网查了半天资料,也有说是IO坏,CPU座虚焊,桥虚焊造成的,如果真是这样,自己也修不起来。
晚上没事就抱着板子查CMOS电路,晶振两条腿都有电压,一只0.9,一只1.4,直接测两只脚,无压差,刚开始以为是表不好,正常的。后来又开始测3.3vsb到晶振的电压,一不小心,表笔短接了晶振,过了半分钟,竟然惊喜的听到一声“嘀”,主板亮了,也能正常进入BIOS设置界面。
关机再开,又过不去了。这让我想到了网上摸晶振开机的传说,如是效仿,果然顺利开机。但是BIOS里面时间停在那里,不跑的。想想可能是晶振有问题,就卸了电池,把晶振换了。
按开机,诊断卡一路小跑,屏幕亮了。再进BIOS,里面的时间也正常走动了。改成U盘启动,顺利进入PE,操作正常。
至此,主板修复成功

网友:
晶振问题没有示波器不好搞,有压差不能说明好,没有压差不能说明坏

网友:
通电不过内存,晶振坏还是第一次见,学习了

网友:
上前几天也收到一块一样的板子,不过内存,不过他以前插反内存烧了一个槽。以为是桥坏了,我给他换了个旧板,坏板他也拿回去了,不然也试试。

网友:
真的神奇。。真的学习了啊

iamzz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是不是夏天坏的多呢?

iamzz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好多NV的桥32.768晶振不起震都会有怪毛病,不像INTER和AMD表现的那么明显

网友:
lz经验,对我很有帮助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。。我也遇到过晶振有静电引起不开机,意外接地后就可以正常开机,真是郁闷。。测来测去都觉得正常,还以为是南桥挂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