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 intel 独立显卡 CQ40 开机不显示,大写字母灯 和数字灯闪?

楼主(2012-07-04):
hp cq40 intel 独立显卡 CQ40 开机不显示,大写字母灯 和数字灯闪? 电流0.2 0.3 不上0.4 不显示????换过cpu 内存 还是不行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查供电 U都没工作

网友:
根据电流法  CPU没过  查CPU供电

网友A:
通病:MCP67桥空焊,加焊就OK

网友(点评):
胡扯!CQ40还用MCP67?再说MCP67是AMD的U

网友B:
说实话 这个电流的还真没修过 可能是进水 或者 有认为破坏吧  得看具体情况了 有供电没出来  查查吧

网友:
电压才0.3几 你查查吧 一定少电压

网友:
先看CPU的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病:MCP67桥空焊,加焊就OK

MCP67?不可能是这个桥啊 哥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实话 这个电流的还真没修过 可能是进水 或者 有认为破坏吧  得看具体情况了 有供电没出来  查查吧

没进水 3. 5 v  1.8  没cpu供电..

网友:
查CPU供电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