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不认盘

楼主(2012-07-04):
有一电脑刚买20天就不认硬盘了,是ST1000G的硬盘,在BIOS 下也不认盘,不能进系统,换电源接头,换数据线都不行,后换另外一个500G硬盘可以识别。

网友:
那肯定是硬盘的问题了

硬盘返修吧,挂 了。

网友:
那硬盘坏了

网友: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硬盘挂了...

网友:
如果是旧机子,建议换电源 。如果是新机子,可能硬盘出问题了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看认不认,如果认就把硬盘重新分区试试

网友:
如果是旧机子,建议换电源 。如果是新机子,可能硬盘出问题了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看认不认,如果认就把硬盘重新分区试试

我是刚来的 -10 重复资料

网友:
硬盘坏了 还有质保么

网友:
才二十天的硬盘就坏?肯定有的保,保换的。

网友:
好悲哀啊。。。。。现在硬盘好贵啊。。。

网友:
硬盘价格总是在变,泰国发洪水价格必涨,电脑城里经常能听到这句话。

网友:
硬盘价涨,都是js在作梗

网友:
嗯,同意是硬盘挂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 bios能够认识 但是不能引导

网友:
硬盘挂了 兄弟。  换个。硬盘不便宜哦

网友:
换其他机子试试,不行的话应该是盘挂了

网友:
是不是希捷的硬盘门吧

网友:
硬盘跳线呢 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