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湖救急 Dell IN2020MB

楼主(2012-07-04):
就是这个图 ,这个是从另外一个同行帖子拷过来的 一摸一样。
谁知道这个驱动板连电源板子的 分别几个电压啊·· 我想给他改一个电源板上去·不知道电压多少哦··

网友:
联两个电压 一个5V 一个3V

网友:
这是新型LED屏吧,没接触过,不过与LCD原理是一样的,用通用电源板的话可能不好改,因为去驱动板上的信号太多了,楼主有结果了,告知一下哦

网友:
这是新型LED屏吧,没接触过,不过与LCD原理是一样的,用通用电源板的话可能不好改,因为去驱动板上的信号太多了,楼主有结果了,告知一下哦

iamzzl -10 重复资料

网友:
这台应该是LED背光的吧?改电源的话,你要找出解码板到驱动背光的信号线哦,提供背光电压一般是12V,驱动板使用5V,在由三端稳压器降价为3,3V给或1.8V供电。

网友A:
LED背光 有22V的,比如LG的。。

网友:
led的很小白 正在学习中-

网友:
看电容 一般电压是电容的一半

网友B:
就是LED屏,衡流源12V,驱动板5V,再飞个ADJ和ON/OFF,不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ED背光 有22V的,比如LG的。。

谢谢提示,我还没接触22V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LED屏,衡流源12V,驱动板5V,再飞个ADJ和ON/OFF,不就OK了

那不是和LCD,,一样勒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5v 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