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BIOS电池无电而导致机器不能启动

楼主(2012-07-04):
拆机后测量所有元件正常,后查相关资料得知本案例中的这款SONY笔记本电脑有一特殊的地方就是当BIOS电池没电的时候机器不能正常启动。

更换BIOS电池后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学习了 ,请问是什么型号 ?没电了是怎样的现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