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HD3870显卡点不亮,高手进来看看

楼主(2012-07-04):
如题显卡插入主板可以开机上电,诊断卡跑74F 74E不能亮机,测核心供电1.1几伏,显存供电1.8V.金手指8对小电容对地二极体值为766.核心供电大电感二极体值为4,显存二极体值为19,不知是否正常,晶振一脚为0.1V另一脚为0.9V,代换过无果,认真看过没有掉件.因为是高端卡不能轻易加焊GPU.没有思路了,望修显卡的高手指点.没有编程器没刷BIOS.

       补充:诊断卡是跑7F 7E

网友(点评):
晶振电压不对,核心和显存都有供电了,还要查 1.8V 、1.1V和3.3V,三项逻辑和接口供电

网友:
用手先压一下

已试过无效.

网友:
在好的显卡你连BGA都不敢做怎么修的好?

网友:
做下BGA而已,又不会做挂

没有BGA返修台,只***,怕掌握不好热挂.

网友:
有什么不敢做的啊。。。
有病治病无病强身。。。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 如果没掉件的话 只能加焊GPU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