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独立显卡不完全触发

楼主(2012-07-04):
此机器是被个商家给被人做清洁,做了之后就点不亮了。拆机,开电电流从0.02跳到0.05,测电压5V没有出来。ec 也又rsmrst#发出
但是SB没有PM_SLP_S3#返回个EC,现在无思路了啊!!!!!

网友:
就这个就无思路了?看看上电时序吧

网友:
请问楼主,那个SB的 PM-SLP-S3#  怎么测的?  怎么找到那个测试点 ?

网友:
SLP-S3#可以在EC上测到

网友:
EC有没有发出信号到南桥的PWRBTN#脚

南桥工作条件 PWRBTN#

网友:
。。。你只是测到EC发出的信号而已 没查南桥的工作条件?

网友:
rsmrst都没有当然不能有S3电压,先查5V 3 5V正常后才能有rsmrst信号出来

网友:
5V没有出来,是不是待机5V没出来!先查把5V修出来,南桥需要5V的待机电压,南桥待机电压都没有怎么能工作,怎么能发出SLP_S3#呢! 还有楼主描述的不够仔细,触发的时候EC有没有发出PWRBTN#的信号去触发南桥,如果待机都正常,PWRBTN#正常,断开EC这端的SLP_S3#脚,看看是南桥没有发出来,还是EC这边的问题

网友:
先修出5v

网友:
待机不正常,修3 v  5v

网友:
楼主,最起码要先修出5V电压,EC和南桥才会工作啊。

网友:
。。这就叫无思路,,无语,,你看看时序图。。通用的就成

网友:
对  按时序搞

网友:
先看看为什么没有5V

网友:
先修5V吧,我手里正好一个好的V3000,必要时我可以给楼主提供参考

网友:
是不是清掉小电阻什么的了,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修家电的修电脑,清灰死便宜,但是清不亮了

网友:
时序图  3.5V

网友:
5V短路不,先修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