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6910P不触发求助!

楼主(2012-07-04):
如题了!同行研究了一个星期的HP 6910P 不开机 !有待机电压,待机电流0.037 !基本里面没动过,我想刷BIOS试试,但是论坛上面没有这个机器的集成BIOS呢!!我的板号是 LA-3261P Rev:1A 那位大侠有的话给小弟一个!

网友:
BIOS有目有参与触发呢,重点查KBC与SB的信号

网友:
待机时测下BIOS有没有供电

网友A:
不触发和BIOS有关系吗 ?

网友:
3V 5V出来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触发和BIOS有关系吗 ?

没有!估计你要认真在论坛潜水一段时间!

网友:
没有3V 5V电压!只是有待机电压!

网友:
要先把3V和5V修出来,修出来基本上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有两点要注意的地方,1,你有开机键上有没有电压,2,你的机子得3V 5V是在待机时就要产生?还是开机后才产生,HP有很清楚的上电时序.看清了后就一下能找到故障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