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4416S 笔记本维修通病一例

楼主(2012-07-04):
惠普4416S 笔记本之前维修过好些台,发现当中通病有一个,相信许多朋友们都见过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,
  这台笔记本当中 最爱出现大短路5A,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各位就尽量不要在二次加电,以免造成故障扩大化。 Q1030  MOS 管最爱短路击穿,表现的症状为测量 R1053 电阻上边为10欧姆左右,引起主供电短路, 这个时候只需要测量 L42 大电感对地阻抗正好与R1053 上边的对地阻抗一样,说明此PWM电路当中上管击穿,后续发现几次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态度没有采用原装这种小的MOS管,我都利用其他主板当中大些的MOS管 N沟道来改装,只要GDS 别搞错就行,蛮好用的

同意楼主!

网友:
学习学习了

封他的ID!!!

网友:
客气 为人民服务 应该的

网友:
我平时有记笔记的习惯 总结很多 维修经验 愿意分享给大家

谢谢 你
我是个小兵.是什么鸟人????回帖是种美德,也是灌水??TMD真想骂他。

网友:
学习了谢谢

我是个小兵、 -5 严禁灌水

网友(2012-09-05):
楼主思路明确 谢谢整理

网友(2012-07-11):
好

网友:
同意楼主:5

网友:
laiyuxin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我是个小兵、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多谢了楼主大哥

网友:
瓷器 -5 严禁灌水
一修哥8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希望楼主以后有更多的分享

网友A:
修了这么多年最懒的就是写笔记了

网友:
L42是给显卡供电的吧

网友:
佩服楼主啊,都有做笔记的习惯,或许这样才能增加技术吧!楼主你把上管的参数大点的了,那下管呢?换了吗,还是不用换呢?我觉得下管是放电的,也一起更换为保险啊

网友:
楼主人品很好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啊

网友:
不错,长见识了,我修了几台这种,要不CPU坏,要不就北桥坏,毛病真多

网友:
4416S修的少  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一个问题拿过来和我们大家分享,每个人都会受益很多的,希望这种人越来越多

网友:
好事 大家 分享
同意5楼

网友:
请问下楼主是否修过很多这个机子的相同故障所以才说是通病?

网友:
是英业达代工的吗

网友:
大家都多贡献点通病,以后查找起来省了不少时间啊

网友:
这板子,显卡供电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技术经验。

网友:
4416其故障还真不少,看了很多贴,说CPU,北桥,显卡,BIOS,471a显卡供电等,那么多通病

网友:
我也修过这问题

网友:
我遇倒个4416S,上CPU不通电,不上U就有电流啊,CPU上电容阻值为0,是不是U挂了啊,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话分享了 。。学习了

网友:
无私奉献,这个是很多维修同行都不大有的,应该表扬。。。

网友:
希望大家都能像LZ一样分享经验,共同学习,少走弯路!

网友:
是的,应该是通病,也修到过

网友:
4410s修过好多 4416s还没遇到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遇到就是小问题了

网友:
这个系列的修了N多,主要是AMD平台的,南桥特容易虚汗,但加焊管不了多久,必须要换的

网友:
学习了 向大师学习、

网友:
见得很多,通病

网友:
没想到那个过流检测电阻也会烧大,不提醒还真不会去注意,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(2012-08-11):
好样的,刚遇到这样一台机!不过故障已经扩大了!

网友:
不过楼主倒是一台机子收了多少钱啊

网友:
刚好修到了,来看了帖子去测量,很准,情况一样,谢谢

网友:
嘿嘿 ,多谢了,以后注意一下,,HP的机垃圾

网友:
那种小MOS管很不好找的,用大MOS管代换蛮实用的,只要把极弄清楚

网友:
开机是什么反应呀。没找到R1053

网友:
楼主这种方法很好学习下

网友:
一般都是直接烧出来

网友:
牛掰

ptmanager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谢了,今天又学到了一例通病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啊

网友(2012-09-11):
我的是雷击的,1。2v短路了,不好搞啊,想放弃了。

网友:
没修过这个类型的

网友:
我经常换的是CPU的滤波电容让击穿了

网友:
谢谢你提供的经验,少走很多弯路了。

网友:
居然还 有人抠楼主分

网友:
4416S修到过的不少,但没有碰到过大短路的

网友:
今天修到一台无PCIRST#的,,是SB坏造成的,,

网友(2012-10-24):
好方法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输出19V的主供电上官 短路导致阻值变小、谢谢LZ

网友:
有经验就是好

网友:
4416的机器就是问题多啊问题多。。

网友:
修了几年了 就没做过笔记 应该是太懒了 ........

网友:
是用三个脚的mos改吗

网友(2014-06-17):
引用 网友A:
修了这么多年最懒的就是写笔记了

做笔记好啊。。有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

网友:
看到了很久以前的帖子 HOHO

网友:
学习了。惠普看来不靠谱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