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15 开机到滚动条掉电(或装显卡驱动掉电)

楼主(2012-07-04):
机子型号:HP 6515
故障现象:开机到滚动条掉电(或装显卡驱动掉电)
故障检测与分析:
     开机到滚动条就掉电,一般来说都是先软件后硬件。先装一个系统在说吧!插上U盘先GOHST吧。GOHST好了,在过滚动条的时候就掉电。于是进BIOS里看一上硬盘模是不是IDE模式,因装的是XP的系统。BIOS里硬盘模式不对。好多的机子在装完XP过滚动条就会掉电、蓝屏、重启现象。但是这些都看了还是掉电。没有办法就拆机吧。拆完就看到是AMDCPU,大家都知道AMDCPU很爱坏的。就从备用CPU拿了一个装上,但是发故障一样。这些基本的都看了还是一样的现象,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对主板进行维修。通过我维修经验过滚动条掉电。一般来说显卡坏的多一点,因这个机子是集成显卡的,于是对北桥进行加焊。但是加焊后故障一样。维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。没有了思路便在网上收关于有没有HP 6515维修思路。好多说都是说1,2V的显卡供电不稳定。用表量1.2电压是OK的。在看一下显卡供电旁边C658是一个黄色的小电容。在笔记本这个黄色的小电容坏的很多。显卡在加载显卡驱动时。显卡的工作电流偏大,如显卡供电不稳在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就会掉电、重启的现象。

网友:
怎么不换个显卡试试啊

网友:
加焊南桥最得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