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T190维修过程请大伙指教

楼主(2012-07-04):
      今天修个三星19显示器,开机不显示,指示灯在一直闪,以前修过这类红边框三星的好像都是按键板的问题觉得好修。。过程:1拆机,拔掉按键板线,接测试用灯管不亮,测电压5V.16v 都正常的,驱动板电压也都正常,没有发烫的元件。2,怀疑高压包有问题,接高压条还是不亮,因此觉得驱动板也有问题,不然灯管应该亮,3,接个通用驱动板,加上自己的高压条,灯管果然正常亮了,4,确定驱动板有问题,换回原装的高压包+通用驱动板,灯管亮下马上灭(正常该亮几秒才灭的吧),感觉是保护了,也就是说高压这部分还是有问题啊。。
     我是新手,电路部分基本不会,我只想确定下,一般坏只坏一个部分,这种同时坏高压和驱动板的,应该不多见吧,1:我判断下原装的驱动板坏(程序坏也算坏)的依据对么,2:灯管亮下就灭,是保护么,可以去保护么,控制芯片是OZ9939!!

补充内容 (2012-7-5 12:51):
对不住大伙了,怪不得这问题没人回答,水平太低了,驱动板没问题,这种触摸的开关必须接上驱动板才能开机,否则直接驱动板,灯管不会亮的。只有一个高压问题,,

网友:
高压包看一下 应该是

网友:
驱动板有问题么

网友:
加焊一下高压板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