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Q4O用电池开不了机

楼主(2012-07-04):
刚学维修还不是太懂。今天搞了个HPCQ40 ,把键盘上左边屏轴按按屏就黑了,于是就把拆了,看板上导热管和板上好像没做好绝缘于是就粘了东西上去就好了,于是就装起来了。正好闲着没事想学学不用开关按键开机,于是量了开关和排线哪里是通的,量好了就插上电用镊子短接了排线的插口的两个角开机了,有点小高兴知道什么短接了。
于是就拔掉电把机子装起来,装好了按开关没反应这时候觉的有些无语,于是就再拆了按开关又能开,再装上又开不了,诶,真是见鬼了,于是就把电池拔了插电有能开了,放上去就开不了,于是就问了懂一点的人,说有可能我短接把EC烧了,希望高手能指点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电池开不了机得查切换电路啊,还有你短接的地方……

网友A:
大哥,要试也要找个试验的板子玩吗,这下麻烦了

网友:
用电池不能开机,就看看保护隔离电路那一块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,要试也要找个试验的板子玩吗,这下麻烦了

呵,好板子才刺激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