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大家风枪植株问题

楼主(2012-07-04):
问一下大家你们植株时候一般风枪温度一般在多少度?今天练习植株的时候开到350度,3级风速,植球的时候爆桥了,幸好这个是坏的,只是为了练习,用土炮撤下来练习一下,

网友:
我是350度,2级风速不要停留太欠

网友:
差不多啊 都这样做的啊 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

网友:
慢慢。。顺着转。。如果怕。温度高。。。找一至2颗小球。。。吹一下就知道温度。。。如何。。我以前新手时。。。就是这样。。后来。固定温度算了。。。懒!

网友:
350度2级风可以吗?

网友:
这个是你自己的技术问题,还跟你使用的风枪风嘴距离有关系,我用850B的话是280度4挡风距离5厘米,用858的时候是300度3挡风距离5-7厘米

网友:
谢了,是我的技术问题,离芯片太近了

网友(点评):
我的风枪改过气泵,出风量要比正常的大一点……

网友:
310度,2风速,1公分,旋转着吹就好。我都是这样。每次都成功。呵呵

网友:
320度,2风速,旋转着吹就好,涂好的焊油,一般问题不大

网友:
340度,1厘米吹,不要停在一个地方一定要转圆圈.

网友:
340度一厘米转着吹,我可以吹下桥,但没有植上过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最大温度,最大风速,不到一分钟就OK

网友:
是 的  啊 ,有点 难搞的  啊。呵呵

网友:
大家的风枪品牌不一样,出风方式不一样(有柔和风的,也有用气泵的),出口温度也不可能一样,这样很难得出一个一样的标准。所以风枪到底要多少温度,还得自己去摸索,以能够顺利植珠为准。我用的是柔和风的852D,温度经摸索选的是450度,风速为4档。泵式的出风大,速度快,温度要肯定了低不少。

网友:
温度是没错的 是你停留的太久了 导致气泡的

网友:
最好的方法买一个TM902C的测温仪(30多元),将探头放在桥边,将有铅和无铅的温度测好,就确定了温度,下回做好的时,同法,保不会暴桥.

网友:
我吹IO 都是400度 3级风  不停留太久‘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热强不可过大!!再不行,200度贴着吹,风力以不吹跑小锡球为宜.死不了的操作!!少了担惊受怕!!

网友:
一直移动,不要停留,看下面的助焊膏冒泡情况,只要材料没问题,很少会爆掉

网友(2012-08-03):
风速1温度适当,你的爆桥是你没烘烤下桥

网友:
风速到2,温度360左右,慢慢移动

网友:
手感不一样吧。一般都是380的。目前还没爆过

网友:
楼主的怎么说用350?我们都是一档风,有铅的珠子都是用239,从没有爆过,无铅的是265

网友:
大家的经验都很丰富啊

网友:
我一般是先3,4.差不了再改成3,5吹吹就OK了,改成3,5的之前在上面均匀的放点焊膏,再吹效果更好!

网友:
新手就是个麻烦事,我也是,做了个加热块做下加热,下加热设320 上面用风筒 吹 290 ,现在做无铅的还没成功过,温度低了推晶片又没反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