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下今天修的东西

楼主(2012-07-04):
今天貌似很忙,却没忙出什么成果,两台返修机,返修,我头疼,老板更头疼,今天是学笔记本的满五个月的日子,简单写了下帖,很懒,没留下什么图,大家见谅,凑合着看吧
华硕K40AB,这机子上次修我还没来店里,看痕迹,上次干得是北桥,上电测试,靠,能上到3A,强悍,风扇使命的转,外接有显,接屏无,拆屏,屏线接触良好,打屏线正常,吹显卡,晕,一吹上电,电流到显卡时,可调电源短路指示灯亮,板子掉电,靠,这么脆弱,没办法,换显卡搞定
联想G470,进水返修,开机掉电,待机0.013,按开关到0.015掉回待机,按键指示灯亮后灭了,测量EC工作条件满足,电压,时钟(内置),复位满足,测量ECBIOS,供电正常,第一脚3.3V,开机瞬间,示波器达不到任何波形,取下ECbios,刷程序,装上去故障依旧,晕,—SUSP不出,于是查,EC 到南桥的PWRbtn已有跳变,测量SLEEP——S3,S5无,按键灯能亮,说明EC已经工作,可能性减小,加上之前进水部分在PCH附近,换HM65,解决,
惠普NC8430,插上可调电源,待机0.000,心想好修,不就是保隔电路或是什么待机电路,搞不好电源接口接触不良,打开机器,一看英业达,脑子一闪现,过流保护电路,之前只是知道理论,还没实战过,今天来得正好,测试保隔管Q6246,1,2,3.4均为18.5V,这个管子是P管,这样的当然不导通了,于是查-ADP_EN ,乖乖15V,怪不得,此信号该为低电平,通过D6135拉低Q6246 控制极才能让其导通,于是追踪到U4209电压比较器,7脚应为低电平才对,结果18V,乖乖这个高,接着U4209第一脚18V,想不通啊,此脚是+V3A上拉得吗,充其量是3V,怎么会这么高,哦,错了,保隔都没过,哪里来得+V3A,呵呵,但是这里的18V肯定是不对的,紧接着量了U4209,2,3,5,6脚位电压乱套了,2脚15.6V,5脚7,8V,这就奇了怪了,这电压不按套路出牌呀,刚开始怀疑电阻阻值变化或是断线之类引起,于是找这可恶的小电阻,找不到,于是满大街的找点位,功夫不负有人心,只找到F2B格式的,但是那个什么软件不会用啊,头疼,界面貌似很复杂,花里胡哨,看的头晕,搞了半天没搞懂,嗨,惭愧,于是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一份简单的教程,立刻照做学习,终于把那几个可恶的小东西给找到了,量阻值,木有问题,那怎么会电压这么乱呢,会不会U4209的影响呢,打掉,从英业达的料板上找个个,换上,接点,电流瞬间到0.3,电流还在升,都到了2.3A了,不是吧,还有问题,拆下U,电流到1A,有戏,不过应该有短啊,手摸网卡,靠这么烫,二话不说,打掉,上电待机0.042,按开关,电流到1.2A亮机。

5个月有这水平真不错

网友:
五个月时间经验这么丰富了,厉害啊

网友:
是看的挺累,不过还算蛮好的了。我今天白天修了一个DV2700,显卡做了N次还是跑3D死机 头也大死了 一整天就高了一台还没弄好。 显存 显卡都弄过了 都是一样炮会3D 就死机了 硬盘内存都换过 显存也做过 怀疑是不是买来的显卡有问题不知道,不然怎么会那样就奇怪了

网友:
楼上的换U试试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