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sb电压3v是否正常

楼主(2012-07-05):
主贴在这里:华硕A8N-SLI DELUXE,不能开机,待机指示灯亮。但测量PWRON电压2v,5vsb只有3v。电源空载时有4.9v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46439&extra=
究竟是 5vsb有短路呢还是电源待机问题,打算换电源试试。

网友:
顶一下,问问是不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呢?

网友:
那肯定是不对的

网友:
5v和3v差的太多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