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2-07-05):
电脑开机的时候能亮一下,之后就黑屏,不间断弹出无信号,电源灯还正常亮着,请问各位大哥什么问题?该换什么?

网友:
这种问题 多是 灯管和高压板 你自己 挨个试试吧

同意楼主: 0.0 反对楼主: 5.0
我看驱动问题比较明显吧?

网友:
二楼不要瞎忽悠!屏幕有对话提示怎么能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?
检查显卡、VGA信号线、驱动板来区别故障点。

网友:
换过主机显卡,线没问题的哦

网友:
2L大忽悠!

网友:
赞同

网友:
看看显卡上是否要调按键?有的显示器还要装驱动

网友:
换过主机试过是好的吧,那就检查VGA线的,行场信号线吧,显卡能检测到显示器的信号。

网友:
二楼一个大忽悠再外加个下个面个乱同意瞎跟踪贴的~~~
楼主按F8进VGA模式看下能正常显示不~

网友:
看不到画面哦,怎么进入VGA模式?还有就是用力拍一下显示器就能亮一下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拍一下能亮说明信号部分有虚焊

网友:
电脑开机自检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显示? 是的话就可以按键盘F8 就有VGA模式。
如果在自检的时候都时亮时不亮,而且是楼主说的拍下就亮的话可以擦下显示器排线接口~

网友:
看这种情况,主机里面的问题可能性大哦

网友:
驱动板上,或屏线有接触不良,要不换个通用驱动板确定一下

可能是屏线的多

网友:
驱动板。VGA口边的六个脚的小管子坏了。。不防换掉,试一下

网友A:
你开机能亮的话就是 分辨率问题了按F8进入VGA模式修改下分辨率就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开机能亮的话就是 分辨率问题了按F8进入VGA模式修改下分辨率就可以的

开机只能闪一下啊,走不到按F8

网友:
驱动板吧!

网友:
先不要接主机试试。

网友:
先换台主机试试显示器,或换显示器试主机,看究竟是显示器不行,还是主机不行

网友:
VGA线、显卡、显示器驱动板,应该是这三个的问题

网友:
现代的显示器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,先检查电源板。电源板没事换驱动板就行了,原装的成本和通用的差10元

网友:
我修过这种故障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韩国现代、应该用的是2120+2545的A/D板      是不是亮下就灭在显示无信号    如果是这种的话就是2120坏

网友:
主控芯片  有问题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是图像处理芯片检测不到行场同步信号。二是检测到行场信号软件出错。先查VGA输入接口行场同步信号输入到图像处理芯片中间有没断线短路。但要排除是主机问题。

网友:
主机和VGA线都有换过啦,开机显示1秒马上就那样,然后用手拍显示器就能显示一下

网友:
查看电源是否正常

网友:
谢谢大家,已经解决了,换驱动板就好了